[USB接口] 电脑插入两个相同USB设备后重启

楼主(2016-08-05):
配置了HID设备,两台相同的设备,PIDVID一致,插入一台设备,是可以枚举成功的,但是只要插入两台设备,电脑就会自动重启,是什么原因啊,不可以随便修改PIDVID的。

网友A:
每个设备的SN不可以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设备的SN不可以相同

额。。。。你说的这个SN是指哪个啊?关键还有个问题,我插入前置USB接口是可以的,插入后置USB接口就不可以

网友B:
SN是指SerialNumber即产品序列号用于区分拥有相同VID和PID的设备。

网友C(2017-07-11):
描述符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