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求高手解决这个问题很奇葩也很奇怪。。。。

楼主(2016-08-05):
      不知道是不是某软件被破的原因,这swich 为啥会执行错了呢 详细看下附件图片

楼主:
正确应该执行CONNACK结果执行的是 。

网友A:
CONNACK和PINGRESP分别定义是什么?有可能是联合体高低位反

网友B:
是不是优化级别设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优化级别设的不对;

确定是代码编译优化的问题,IAR 是最近才安装的默认最高优化。。。。。。改成None 就OK了 我也汗颜

网友C:
都是优化惹的祸

网友D:
IAR 的优化真厉害, 可以优化到错误的结果!
优化错误这样的情况我在 Keil 上没有遇到过, 不过在 CCS 上也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