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隔离

楼主(2016-08-05):
我想将5000KV电压直接降低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怎么实现?最好能实现线性,要不然我的单片机采补回来

网友A:
“我想将5000KV电压直接降低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
地球上没有人工产生的这么高的电压,产生闪电的云层才有这么高电压。

网友B:
也许就是探空计划

网友C:
按电阻耐压500v计算感觉难实现!

网友D:
这个难度高在电压实在太高了, 即使设计出来了, 不知道你怎么验证呢
别说是光藕, 再强悍的隔离手段也全部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将5000KV电压直接降低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
地球上没有人工产生的这么高的电压,产生闪电的云层 ...

多打了个K

网友E:
电阻分压

网友F:
这个东西需要先分压 然后进线性光耦
比如线性光耦接受0-3V 电压
那就5000V 用48个100k串联 第49个电阻做调整 配比 第50个电阻做采样
确保5000V的时候,第50个电阻上正好是3V
然后 就OK了

网友F:
当然 电阻数量你可以减少,但是考虑下 电阻功率 耐压等问题

网友G:
多了一个K?

网友G:
用个1G欧高压电阻,分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