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的Graph,采用datalog,图像显示杂乱,求解!

楼主(2016-08-05):
C:\Users\301\Desktop\QQ图片20160805182853

楼主:
参数设置如下

楼主:
DATALOG的初始化和赋值

网友A:
高大上的功能。没用过这个。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功能。没用过这个。帮顶

好吧,ccs里这还是蛮常用的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ccs里这还是蛮常用的功能的

最新版本的ccs里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B:
你的数值是什么来源呢

网友B:
可能是你的信号数值过小才会有这样的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值是什么来源呢

数据来源是控制器,计算得到的4个数值,在右边括号中,都换算为-1~1的数,并转换为IQ15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信号数值过小才会有这样的杂波。

应该不是的,我已经把它们都转换为IQ15格式了

网友C:
从lz 的图片波形来看,都是显示+1到-1的波形,确实可能显示了通道的零位随机噪声。如果将显示值放大(例如±100),可能就看到的就是零位水平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lz 的图片波形来看,都是显示+1到-1的波形,确实可能显示了通道的零位随机噪声。如果将显示值放大(例如 ...

您意思是我将原本要显示出来的数值放大100倍之后加到通道中,这样对应的每个通道的零位随机噪声就趋于0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lz 的图片波形来看,都是显示+1到-1的波形,确实可能显示了通道的零位随机噪声。如果将显示值放大(例如 ...

之前采用同样的方法,一直都没有碰到这样因为噪声的影响使得显示出问题。

网友:
这个的基准是什么?

网友D:
感觉你的信号不是正常信号,就跟没有采集到数据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的信号不是正常信号,就跟没有采集到数据一样呢、

是,我也是感觉好像是没有采集到数据,加到4个通道上的数据是通过算法计算出的数字,1ms更新一次,添加到观察窗口看,数据都没问题。但是通过Graph出来,就乱掉了。数据类型,datalog的形式都没错,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的图不对,进度卡在这了,有点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lz 的图片波形来看,都是显示+1到-1的波形,确实可能显示了通道的零位随机噪声。如果将显示值放大(例如 ...

我感觉好像是没有采集到数据,加到4个通道上的数据是通过算法计算出的数字,1ms更新一次,添加到观察窗口看,数据都没问题。但是通过Graph出来,就乱掉了。数据类型,datalog的形式都没错,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的图不对,进度卡在这了,有点着急

网友E:
你弄几个数组保存一下,显示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感觉 你的数据不对呢。

网友F:
信号这么杂乱呢

网友F:
看看你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G:
你的数据最大才是1?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没有读取到信号的。

网友H:
你查看一下memery看看。

网友H:
感觉你的数据不是很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这么杂乱呢

感觉应该是数据没有正常采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弄几个数组保存一下,显示一下就知道了。

我把数组赋常值,出来的图依然是杂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没有读取到信号的。

是。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查看一下memery看看。

怎么查看?

网友I:
这是数据没有采集到。

网友I:
建议查看寄存器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数据没有采集到。

嗯,确实是没有采集到。  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修改哪里能让数据正常采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查看寄存器对不对吧

哎,寄存器的设置检查很多次,还是发现不到问题。  我之前有修改过CMD的memory分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查看一下memery看看。

你指的是CMD中ram的 memory分配吗

网友H:
这个信号挺杂乱的。

网友H:
内部设置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部设置的寄存器地址。

没明白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