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在哪呀

楼主(2016-08-05):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在哪呀

网友A:
替代式仿真比方说伟福51,完全替代芯片工作,它能模拟出芯片的时序,电路板上不需要有芯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应该叫做芯片模拟器。

网友B:
侵入式仿真器比如说JTAG,侵入式仿真的特点和替代式仿真刚好相反,“仿真器”只起控制仿真过程的作用,时序都是芯片自己产生的。

网友B: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才是真正的仿真器。

网友C: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很复杂,不知道你问哪一种。
烧写当然就是芯片中植入程序,用程序来指导它工作了,烧写完了,它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了,上电工作(开发者预想的那样)。
仿真则不同,仿真分为替代式和侵入式。

网友D:
多核SoC不仅是核的简单堆砌,完备的系统才能充分发挥多核的作用。

楼主:
从硬件角度讲,要仿真内部集成仿真逻辑的芯片,就必须有仿真器(简易的JTAG调试器或JTAG仿真器);而要仿真内部集成仿真固件的芯片,则不需要仿真器,通过串口,网口即可!侵入式仿真器在线运行时(运行程序),就好像时刻“看”着芯片工作一样

网友E:
能够很大程度上掌握芯片的各种工作状态(如寄存器状态、输入输出状态等),便于调试以达到用户需要的结果。

网友C:
我的理解是仿真就是放到RAM里执行,用啥到电脑上拿啥,掉电就木了

网友F:
烧写就是下到存储器里,板子在自己的资源里取东西。

网友C:
烧写器是用来将特定格式的程序文件(比如*.hex *.bin等格式)烧进单片机的内部EEPROM,使其上电后能运行你烧入的程序。也就是说你每次修改完程序需要验证的时候都得烧一次芯片,然后接到板子上,再上电运行,而且不支持多种调试方式。
    而仿真器是通过硬件和相应的软件对单片机进行仿真,可以直接接在用户板上运行程序,还可以进行程序调试(单步、断点等),它不需要每次修改程序都烧写芯片,更没有来回拆、装芯片的麻烦,是学习单片机极其方便的工具。不过一般情况下,价格较高。

网友G:
msp430单片机的仿真器是即可做调试用,也可以用来烧写代码到单片机运行的,不适合产品的批量生产的,烧写器(也叫编程器)是用于批量大规模生产的,所以价格比仿真器要贵一倍的。。

网友H:
仿真在ram里,烧写在flash里面

网友I:
我的理解是仿真   代码并没有真正写入单片机   仅仅在RAM中运行   错了  直接修改  可以延长单片机内部flash的寿命

网友J:
不过话说回了   很多时候   设计产品  单片机一旦烧写OK    基本就不会在去碰他了  这个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喜好把

网友D:
我感觉是程序呆的地方不一样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网友A:
这个功能  其实用不用  都相差不会太大的了  楼主

网友K:
烧写器是用来将特定格式的程序文件(比如*.hex *.bin等格式)烧进单片机的内部EEPROM,使其上电后能运行你烧入的程序。这个是基本的原理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很复杂,不知道你问哪一种。
烧写当然就是芯片中植入程序,用程序来指导它工 ...

这个就讲解的非常详细了,一般在做开发代码时仿真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