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再写什么读写FLASH的程序了?

楼主(2016-08-05):
我想把程序烧写到外部的FLASH里面,然后再由DSP的BOOTLADER引导加载到内部的RAM里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的那个程序里是不是就不用再写什么读写FLASH的程序了

网友A: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呢?

楼主:
只要写上我要运行的程序就OK了是吗?

网友B:
程序会由DSP的bootlader直接引导至DSP的RAM里的!!!

网友C:
没有flash读写程序,你的程序如何烧写到外部flash中?

网友D:
Bootloader只能加载很小的程序到片内RAM运行

楼主: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网友E:
因为片内RAM容量限制,只有你的程序比较小的时候才可以全部加载到片内RAM运行

网友F:
如果你需要从flash加载程序,肯定需要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G:
否则的话,难道你的程序能自己从flash飞到片内RAM里面?

网友H:
不要误导人家。。。。
这个文档有详细介绍:Using the TMS320VC5503 VC5507 VC5509 VC5509A Bootloader (Rev. F)

网友I:
2.3.2 Parallel EMIF-Boot Mode

网友A:
关键是用hex55工具将out文件转成boot table文件,然后烧写到flash中就行了。

网友J:
不是有bootloader了吗

网友J:
直接下载flash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