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读出的数据高位都为FF,低位都为00

楼主(2016-08-05):
使用的是msp430g2553 launchpad

调试的时候,发现读出的数据高位都为FF,低位都为00。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啊。不过我的也有点问题

网友B:
接个上拉电阻的。应该是没有带动了。

网友C:
你的电平全是高电平的。看看芯片的焊接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D:
或者接个上拉电阻。楼主的硬件是如何连接的?能否上个电路图

网友E:
你读取的是什么?

网友E:
描述的都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