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帮助;ad转换后的读数老是跳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05):
初学者求帮助;ad转换后的读数老是跳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请教啊,又是跳变还非常大的

网友B:
很正常了  首先每个控制器的AD转换都是存在误差的  不可能真正的达到说的位数

网友C:
我们一般处理的办法是滑动滤波算法处理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平稳变化的数字量

网友D:
跳变很大  不应该啊   你采集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E:
像AD口悬空的话  采集到的就是随机数
跳变较大

网友F:
转换开始后,判断转换结束标志!然后读数!

网友G:
又或许是遇到什么干扰?

网友H:
你为什么悬空采集它呢。。。。

网友H:
ADC的电源,参考,输入等都必须多考虑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里有干扰

网友I:
可能你的外部干扰有关系。

网友I:
弄个滤波电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