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用的编译器是什么

楼主(2016-08-05):
中颖MCU用的编译器是什么

网友A:
看你是4BIT还是8BIT了

楼主:
楼上不妨详细说说

网友A:
4BIT  硬件:ICE66或MINI ICE
         软件IDE66

网友A:
8BIT   硬件:JET51
          软件:KEIL

网友B:
楼上总结的不错
没有硬件jet51,只有keil,可以编译成功么?

网友C:
可以,JET51是仿真和下载程序用的。

网友D:
4BIT  硬件:ICE66或MINI ICE 软件IDE66
8BIT  硬件:JET51 软件:KEIL

网友E:
四位机软件:IDE66
八位机软件:KEIL
仿真和下载工具就多了,具体看你的芯片型号,有RICE66、JET51A、 SLAB等等
详情请上官网:http://www.sinowealth.com/zh/about.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