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模电区域与数电区域的疑惑

楼主(2016-08-05):
模电区域与数电区域我们强调要把它们隔开以减少干扰,但对于多层板且具有多个內电层,模电区域放在top层,数电区域放在bottom层,它们的投影面可以重叠吗?

网友A:
可以重叠
地线是个信号回路, 所以回路里的电流会找阻抗的影响下造成电压差, 引起信号间的干扰.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 大面积的模电区域与数电区域重叠, 其构成的电容也能带来干扰, 但这个电容是很小的, 每平方厘米也就是 皮法数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