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EEPROM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6-08-05):
   有人用过M95512这块EEPROM吗?

楼主:
   搞不定啊~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同系列的M25P64都搞定了~

网友A:
发一个读状态寄存器的命令过去

楼主:
我发一个读状态寄存器的命令过去,读回来的是0xFF,但是它的8位状态寄存器里面有几位是0,不能被改变的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是0xFF

楼主:
    它的读命令的时序和M25P64是一样的,指令也是一样的,M25P64都可以,但是M95512就不可以~

网友C:
at24c02用过这个。

网友C:
很多的芯片都是内部自带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