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的时间有100us

楼主(2016-08-05):
用dsp28035做步进电机控制,主频是设置的60mhz,epwm中断周期为60us,虽然在中断中的代码很少,但是居然执行的时间有100us

楼主:
于是我关闭所有中断,在主函数中写了这么一段测试代码

main()
{
int16 i;
.
..
...
关闭所有中断;
      while(1)
      {
      LED_ON;
     for(i=0;i<20;I++);
      LED_OFF;
       }
}

经过测试该led的变化周期居然有20us之多

网友A:
clockout的问题

楼主:
clockout完全正常,周期为16.67ns
,感觉太奇怪了,什么情况啊……求交流

网友A:
烧进FLASH后运行会变慢,但不会慢到这个地步吧!

网友B:
直接不加延时看看周期多少,可以算出IO输出的时间消耗
      LED_ON;
      LED_OFF

网友C:
可以试用定时器输出。

网友C:
是不是时钟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