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端口要么低电平要么高电平,不能变化

楼主(2016-08-05):
端口要么低电平要么高电平,不能变化

网友A:
不能控制

楼主:
嗯,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程序有吗?

楼主:
#define _MAIN_C_

#include ".\INC\Config.h"
#define DELAY        6000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P2CR    = 0xFF;
    P2PCR   = 0xFF;
    P2      = 0xFF;
        P0CR    = 0xFF;
    P0PCR   = 0xFF;
    P0      = 0xFF;
        P1CR    = 0xFF;
    P1PCR   = 0xFF;
    P1      = 0xFF;
        P3CR    = 0xFF;
    P3PCR   = 0xFF;
    P3      = 0xFF;

        while(1)
        {
         P2^=0xFF;
     P1^=0xFF;
     P3^=0xFF;
     P4^=0xFF;
     for(i=0;i<DELAY;i++);
        }
}

网友B:
输出模式上拉电平可以改变

网友C:
输入模式上拉后默认高电平。

网友D:
LZ还是仔细阅读手册吧,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有些引脚是把复用功能开启的,需要看看

网友E:
输入模式上拉后默认高电平

网友F:
有些引脚是把复用功能开启的
输入模式默认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