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上手C6000

楼主(2016-08-05):
之前主要是做单片机的 后来偶然的机会到 接触DSP C6000系列的 主要是视频图像处理, 设备齐全 ,就是周围做这个的人太少了 ,直接上手C6000难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网友A:
楼主多看看资料吧,TI官网就有不少,可以看一下DSP/BIOS,CSL,这样把芯片跑起来就比较快了

网友B:
是呀,看过6713的板子,头疼的。

网友C:
是呀,看过6713的板子,头疼的。现在没空研究了,所以搁置了!

网友D:
顶楼主!我也是,直接上来就是6416,不过是做关于音频信号处理,现在正头疼呢!!!!!!!

网友E:
多熟悉6000系列的芯片,多看看资料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F:
编程应该都差不多吧。

多核不知道好不好操作的。

网友G:
6416我想用网口在线调试,具体如何实施,求建议。我是做软件的,硬件电路已经搭好了。

网友H:
我之前主要是做单片机的 后来偶然的机会到教研室 接触DSP C6000系列的 主要是视频图像处理 设备齐全 就是周围做这个的人太少了 所以一切都要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I:
楼主多看看资料吧,TI官网就有不少

可以看一下DSP/BIOS,CSL,这样把芯片跑起来就比较快了

网友J:
推荐试用6645的DSP

网友J:
6678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