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按键不起作用了

楼主(2016-08-05):
用的是LM3S811做控制,数码管显示,带遥控,DSP解音频,无线模块。最近在811上添加对DSP寄存器的操作,无非就是写好多寄存器,可是异象开始出现了。在改写完第一个函数的时候,发现要遥控的两个按键不起作用了!

网友A:
此函数不调用呢

网友B:
LM3s811好久都不用了

网友B:
你怎么不适用c2000的产品呢

楼主:
不调用,只要那一段函数定义还在,遥控按键就是不起作用。

网友C:
怀疑遥控解码有问题

楼主:
单步进去,发现遥控接收解码正常,可是在对比键值的时候就是对比失败

网友D:
键值是怎么存储的

楼主:
键值是存储在100的数组中,返回0.如果整个对比过程全程单步,即单步对比100次

楼主:
全速运行就是出错,返回0

网友E:
堆栈是否溢出

楼主:
不是。恰好同事的方案也用我这个芯片,只不过DSP不一样。于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把他的代码根据我的硬件配置修改下在我上面运行。

网友F:
没改DSP设置的时候运行正常?

楼主:
正常,可是当我开始修改DSP后,异常也开始出现。

网友G:
出现什么异常

楼主:
要么就是按键不起作用,要么就是显示乱码。我的神啊 ,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和mcu本身没多大关系吧,为什么会影响到自己呢?

楼主:
代码根本不敢修改,添加代码如履薄冰,请教下高人,大侠么,这个现象因何而起啊?程序代码不严谨,还是其他设置问题啊?

网友H:
外部MCU要向EP6 FIFO中写数据是不是只需要8根数据线 和一根SLWRJ就可以

网友C:
用过 811 的类似芯片, 并不复杂.
我感觉楼主缺个好的调试手段

楼主:
对于这个有时没办法调试啊,有时根本不工作了。时间资源我也感觉可能是的,就是不知道该注意哪里,你可以指点下么?

网友I:
你用的16进制表示的吧?
配置的时候 使用与或非

楼主:
10进制的,有影响吗?
不过现在问题好像解决了,CoIDE之前没开启优化 ,现在优化为-02,没怎么出现异象了。

网友G:
配置的问题,一般不适用很高的优化的。

网友J: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J:
你的编程逻辑存在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