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A的定时问题

楼主(2016-08-05):
timer A在连续计数模式下,为什么有的例程  TACCR0 = 200;TACCR1 = 1000; TACCR2 = 10000; 需要装初值,而有的例程却不用装初值?

对比两个例程,发现两者的功能,定时器模式,中断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我能说有人是从51转到msp430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有人是从51转到msp430的么

的确是这样子的呀

网友B:
这个是430寄存器模式设置的。

网友B:
你看一下手册里面写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手册里面写的有。

恩恩,我看了手册的,TACCRx这个寄存器,有时候要写,有时候又不用写,我分不清

网友C:
怎么可能叫有时不要写啊,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用到那个就写那个,然后开对应I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叫有时不要写啊,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用到那个就写那个,然后开对应IE。 ...

你好

在TI的MSP430F2274的例程中,同样是continuous mode 的模式下,为什么是有些TACCR0要写初值,而有一些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在TI的MSP430F2274的例程中,同样是continuous mode 的模式下,为什么是有些TACCR0要写初值,而有 ...

设定的周期不同

楼主:
嘻嘻,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