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4132输出电压纹波较大的问题

楼主:
我的基准源用的是LM4132,但是我发现它输出的电压总是在2.99V到3.00V跳变,其输出纹波大约300MV左右,这厮怎么回事呢?数据手册显示LM4132的输出电压值在室温下是在2.999V~3.001V之间的,有哪位高人能够指点一二

楼主(2016-08-05):
这是我的电路图,忘上传了

LJIVY}(7Q9[Y6]{4H6]6CTH.png (17.85 KB )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方便的话建议上传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方便的话建议上传下电路图

这是整个电源模块的电路图

5[ZX{GIZ)I]G0YL%0]2M6PG.png (55.49 KB )

网友B:
你拿什么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什么表测的?

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什么表测的?

用示波器测它的输出纹波是300M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它的输出纹波是300MV左右

有没有断开后级测试?

网友C:
但是我发现它输出的电压总是在2.99V到3.00V跳变,其输出纹波大约300MV左右

网友B:
LM4132输入是几V?

不知道你的输出用的是什么电容?一般而言输出是要有电解电容的,有其材料所决定的。

网友D:
2.99到3.0变化,未必是对基准电压变化的正确反映,另外严重怀疑你用示波器测纹波的方法不正确,电路无误的话(这种电路,新手也不容易出错吧。。。),随随便便一个LDO都不至于有这么大纹波,何况是基准芯片,去百度搜一下用示波器测纹波的正确方法,我就不复制粘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