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通道2~8一直为0

楼主(2016-08-05):
我用的是high-speed、SPI、Discrete模式,8个通道加电压现在只有通道1数据正常输出,通道2~8一直为0,找不出问题来,

网友A:
检查一下其他通道是否在power down的状态?

网友B:
power down的通道在Discrete模式下输出为0.

网友C:
我都没有看明白, 你用的什么芯片? 怎么配置的.
既然有通道能工作, 那么芯片肯定可以工作和通信了, 是不是设置问题呢, 多通道的命令有错误吗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D:
通道不能读取,问题也有很多,可能是你的程序。

网友E:
这个跟Ad的通道采集模式的相关系的。

网友F:
那还整个儿就检查下ad采集模式的设计对不对的,这个需要循环采集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