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请问USB字符串描述符里面的序列号字符串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2016-08-05):
在设备描述符里面,有一个表示序列号字符串描述符的编号,请问这个序列号字符串的描述符是什么东西呢?

厂商字符串和设备字符串都能理解,而且在电脑的“设备与打印机”里面都找到了。但请问这个序列号字符串有什么用呢?在哪里能看到呢?

网友A:
PID和VID相同时, serial string 可区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和VID相同时, serial string 可区分设备

那这个一般是需要每一个产品都不一样的吗?
还是不同类型的产品不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一般是需要每一个产品都不一样的吗?
还是不同类型的产品不一样就可以了? ...

不同驱动程序的产品,PID和VID组合一定不能相同。对Serial String则没要求,如果要准确区分同一种产品的不同个体,可将serial string设置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驱动程序的产品,PID和VID组合一定不能相同。对Serial String则没要求,如果要准确区分同一种产品的 ...

那请问在PC上,怎么可以查到这个serial string的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在PC上,怎么可以查到这个serial string的值啊?

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的Universal Serial Bus Controller栏下右击相应的USB设备,选择【属性】,然后在【Details】页下的【Property】中选择“Device Instance Path”就能看到PID,VID和Serial String了。

利用一下免费工具软件Thesycon USB Descriptor Dumper,可看到更多的更全面的USB设备信息。

大佬,请问在Win下如何获取插入的对应USB设备描述符呢?可以给点提示或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的Universal Serial Bus Controller栏下右击相应的USB设备,选择【属性】,然后在 ...

学习了,原来序列字符串也是Unicode编码的。

网友B(2022-01-15):
用usb.org的usbview不是可以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