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倍压整流电路可以驱动几个安培的电流吗

楼主(2016-08-05):
输入是14VAC,输入频率50/60Hz,倍压整流后 可以驱动1.5A左右电流吗?谢谢。。。。

康华光的 模电教材提到:倍压整流电路 用在高压,小电流(几个毫安以下)负载变化不大的电路中。

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应用中,各门大神有大批量用过这种电路吗?可靠性怎么样???

实际的项目是这样的:
输入9.5VAC-14VAC,输入频率50/60Hz,需要驱动最大功率不超过40W的LED灯(彩光灯和白光灯两类),灯的流明有要求,如果采用降压芯片,一颗降压芯片最多也只能驱动三个LED串联,绿光的正向压降比较大。而三科LED灯珠达不到流明要求,最起码要四颗LED 串联,五颗LED串联,肯定可以大道要求。

如果输入倍压整流,确实可以采用降压芯片,驱动5颗LED串联,但是提供1.5A左右的电流,不知道电路能否可靠工作。

网友A:
能不能产生1.5A左右的电流

就看你的电容容量有多大,你电源的频率有多高。

如果你的电容容量足够大,你电源的频率足够高,15A左右电流都可以。

如果你的电容容量不大,你电源的频率不高,1毫安电流都 不 可以。

网友B:
1.5A,这梦想有点高,
15mA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产生1.5A左右的电流

就看你的电容容量有多大,你电源的频率有多高。

电容量 是可以选择大一些,你指的频率是什么频率?输入频率吗?这个是市电频率频率,也就是50/60Hz,我没有用过倍压整流电路。。。
向大牛们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A,这梦想有点高,
15mA就不错了。

模电教材上 也是说 几个毫安以下。。。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应该问,随便想一下就应该知道啊。

1 . 电容容量足够大,装多一点电量。

2 . 电源的频率高一点,单位时间之内,充电的次数就多一些。
     用专业一点术语来讲,就是频率高,容抗少。
     容抗少,电流就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产生1.5A左右的电流

就看你的电容容量有多大,你电源的频率有多高。

原理可行,工程上不行,开环内阻太高,纯属负反馈降低内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量 是可以选择大一些,你指的频率是什么频率?输入频率吗?这个是市电频率频率,也就是50/60Hz,我没 ...

50Hz,我做过500mA,电流再大的没有做过。
差不多50年前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可行,工程上不行,开环内阻太高,纯属负反馈降低内阻。

大神,指点指点呢。。。理论上是可以这么搞,项目是需要大批量生产的,没有用过这种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应该问,随便想一下就应该知道啊。

1 . 电容容量足够大,装多一点电量。

你讲的理论我懂,你的第二点 道理是对的,但是讲错了。实际不是这样的,电流不是流入电容,而是电容储存电量相当于电源,为负载提供1.5A的电流。。。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个 观点,有很多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Hz,我做过500mA,电流再大的没有做过。
差不多50年前的事情了。

大神,50年前。。。

前辈介绍介绍啊,我这个是要批量产品的,理论上可行,实际应用中可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50年前。。。

前辈介绍介绍啊,我这个是要批量产品的,理论上可行,实际应用中可行吗? ...

现在是不允许这样使用的,因为功率因数太低。
当时是220V交流倍压整流得到约600V直流电压,供四支807真空管作甲乙类功率放大,功率放大级的输入输出均使用变压器耦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50年前。。。

前辈介绍介绍啊,我这个是要批量产品的,理论上可行,实际应用中可行吗? ...

现在要做产品,你最好把要求说详细些,大家给你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要做产品,你最好把要求说详细些,大家给你出出主意。

谢谢,我已经在一楼说的清楚具体项目了,输入是经过线性变压器降压的,9.5VAC-14VAC,50/60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指点指点呢。。。理论上是可以这么搞,项目是需要大批量生产的,没有用过这种技术。。。 ...

做成高压小电流不行吗,串接LED数量提高,0.1A还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高压小电流不行吗,串接LED数量提高,0.1A还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是可以,用升压芯片。。。升压芯片比较贵。。。。
当然也有SEPIC方案。。。

我其实想请教一下, 实际产品用倍压整流方案是否可行,该方案能否提供1.5A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用升压芯片。。。升压芯片比较贵。。。。
当然也有SEPIC方案。。。

不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高压小电流不行吗,串接LED数量提高,0.1A还是可以做到的。

刚刚看错了,小电流达不到 要求。

比如我们的白光LED灯,要求2150LM
彩光LED 灯,白光1100LM,红光400LM,绿光530LM,蓝光200LM。。。

流明要求高,小电流无法达到流明要求,必须得提供几个安培。

楼主:
是说 倍压整流无法提供几个安培电流吗?大神?

能否给个解释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说 倍压整流无法提供几个安培电流吗?大神?

能否给个解释原因吗?

内阻大。看看倍压机制就知道,一充一放,要得大电流,必须要用大电容,大电容充电大,小电容,快速 变化得不到大电流(就是纹波大)。还不如搞开关电源来得成本低,可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在一楼说的清楚具体项目了,输入是经过线性变压器降压的,9.5VAC-14VAC,50/60Hz ...

这个,休想。
从成本看,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休想。
从成本看,还不如用个开关电源。

能否给个解释呢?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大。看看倍压机制就知道,一充一放,要得大电流,必须要用大电容,大电容充电大,小电容,快速 变化得 ...

就是大电容 ESR大 是吧?文波大,是吧?

我准备采用SEPIC 电路,用MAX1682芯片方案,

这里主要想大牛们求证 倍压整流电路是否可行。。。

多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解释呢?什么原因呢?

倍压整流,变压器的利用系数很低。
利用系数是变压器传输的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例如,你的LED耗电25W,但却要使用容量80VA的工频变压器,这就很不合算,变压器的容量没有能够充份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压整流,变压器的利用系数很低。
利用系数是变压器传输的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例如,你的LED耗电2 ...

OK,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