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0个0603的LED指示灯同时用一个三极管来驱动,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6-08-05):
如题,帮忙看下这个图是否可行?

楼主:
我画了个图,帮忙看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0.5A时也有200倍

用8550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SS8050的参数我找到了,是比9013功率要大,电流也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3和8050PDF传不上来

我那个图是不是直接把9013换成SS8050就可以了,其它的不用改了吧?

网友B:
SS8050
LED灯最大按20mA算,实际如果只是指示灯的话。0.1mA都可以点亮的。

网友C:
最好LED并改串,电源电压相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