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UVOTON产品在小米笔记本上面的应用

楼主(2016-08-06):
最近看小米刚刚发布的笔电,后来便搜索拆机论坛,结果看到了拆解图片……

赫然的 NUVOTON^

楼主:
这个是什么料啊?

楼主:
好像不是传统的M0 M4单片机什么的!

网友A:
芯唐除了做单片机,还有存储器、X86平台的IO芯片等等。
在主板上经常都能看到芯唐的料。

网友B:
居然用的新唐的片子,还以为新唐一直是M0系列的芯片。

网友C:
新唐居然有这么高大上的芯片,看来要重新认识新唐了。这起码应该是A9系列的芯片吧。

网友D:
应该是新唐ARM9的生产线的产品。W55系列的产品。

网友E:
应该是arm9.N329xxx系列

网友F:
还以为新唐一直是M0系列的芯片

网友F:
不过 可能是 华邦之前 在PC系统上的 惯用I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过 可能是 华邦之前 在PC系统上的 惯用IC

看**就不是华邦的**,华邦现在专门做51去了。

网友H:
这算不算国产芯片的突破呢,一直以为用的是英特尔,或者三星的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