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AVR编程

楼主(2016-08-06):
最近用 ICCVAR编了一段游泳池管理的程序,用progisp 烧录在ATmega16A 上,运行正常。但烧录在ATmega32上,发现运行速度只是原来的8分之一。例如原来延时100毫秒的,成了800毫秒。请教各位大师,为什么?如何改正?谢谢!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晶振问题。在下载程序时,有关熔丝位设置,使用内部抑或外部晶振的设置是否是你本意设计的一样。

网友B:
不能直接换个芯片了事啊,

网友C(2016-09-28):
熔丝位设置

网友D(2016-11-17):
你在熔丝位设置时选了内部晶振,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