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时出现Memory Map Error

楼主(2016-08-06):
DSP仿真时出现Memory Map Error
Error:   Memory Map Error: READ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1b7c100,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

网友A:
no型号,no调试环境,no answer

网友B:
估计是启用了虚拟地址映射后,物理地址被保护起来了,例如调试linux时。

网友C:
可以试一下修改cmd文件,改变一下各个段的映射。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第一个问题,然后修改了一下cmd,把.bss从L2换到SDRAM就可以了。

网友E:
不是所有的内存能允许访问,检查一下GEL文件,确保你的程序运行和访问合法的内存空间。

楼主:
我用的是C6713,.cmd文件是这样的:
MEMORY
{

        PMEM:        o = 00000000h        l = 00010000h
        BMEM:        o = 00010000h        l = 00030000h
}

SECTIONS
{

    .text       >   PMEM
    .csldata        >         PMEM
    .stack        >   PMEM
    .far        >   PMEM
    .switch        >   BMEM
    .tables >   BMEM
    .data   >   BMEM
    .bss        >   BMEM
    .sysmem        >   BMEM
    .cinit        >   PMEM
    .const        >   BMEM
    .cio    >   BMEM
}

楼主:
.cmd改后:

MEMORY
{
   SDRAM       : origin = 0x80000000,  len = 0x400000
}

SECTIONS
{

        .text    > SDRAM

        .bss     > SDRAM
        .cinit   > SDRAM
        .const   > SDRAM
        .far     > SDRAM
        .stack   > SDRAM
        .cio     > SDRAM
        .sysmem  > SDRAM
        .switch  > SDRAM
                .data    > SDRAM
        .tables  > SDRAM
        .csldata > SDRAM

}
运行后还是出错

网友F:
你有当时的截图吗

网友G:
楼主这个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G:
上个工程文件看看怎么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