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使用10分钟后段码液晶出现阴影

楼主(2016-08-06):
各位好,求教个问题,我们产品给客户后,产品打开风速和加热器,约工作10分钟以后,显示屏出现异常。此时关掉机器,异常现象依
然滞留在屏上。机器停止工作20分钟后,显示屏恢复正常。
仅打开风速开关,没有发现异常。客户认为这是温度过高造成的。

可我们产品,液晶电路板安装的位置,哪怕是打开发热丝,电路板的
工作环境温度也才45摄氏度左右,液晶温度不会高的;

请教下大家,出现如上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客户是对的,你选用了0~50℃常温型的LCD了,45℃已接近上限,可靠性下降,不妥.应该选宽温型的,订购时向厂方说明要宽温的,费用加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是对的,你选用了0~50℃常温型的LCD了,45℃已接近上限,可靠性下降,不妥.应该选宽温型的,订购时向厂方说 ...

求个51单片机读写手机内存卡代码,读写txt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是对的,你选用了0~50℃常温型的LCD了,45℃已接近上限,可靠性下降,不妥.应该选宽温型的,订购时向厂方说 ...

twy,谢谢回复。我查看了之前的液晶规格书,看到规格书上的要求的温度范围都是-20--70摄氏度;应该就是宽温LCD了;另我拿了10片液晶板,不带电在烤箱中以70摄氏度,烤了45分钟,后拿出来通电测试,也无问题;后面再拿这10片液晶板不带电去冰箱中-18摄氏度冷冻了1小时,测试也无问题; 所以现在有些糊涂了,今天我测试了液晶在整机里的温度,液晶的温度是低于40摄氏度的;     现在感觉没头绪了,液晶厂家跟我说是静电问题或者说是有干扰,我看别人的电路图也无加静电防护的;我把原理图也贴上,请帮忙看下,有无可能是静电或者干扰。

网友C:
原理图应该问题不大,关键看的整体设计时的静电防护措施。有可能在加热吹风的过程中产生静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twy,谢谢回复。我查看了之前的液晶规格书,看到规格书上的要求的温度范围都是-20--70摄氏度;应该就是宽 ...

带电在烤箱中以70摄氏度栲栲看看,举个例子,液晶钟放在轿车前挡风玻璃下,太阳照着照着就四周发黑了.
不带电烤那只能算是贮存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个51单片机读写手机内存卡代码,读写txt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了

网友D:
带电测试下看看;

网友E:
我都是带电烤的哦,烤到都发黑了,然后拿出来一样稳定显示.
楼主不带电的不算.另外虚影你查查驱动的时序波形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对比度调节电压,液晶供电电压,反正后面两个很容易查.基本是这些因素影响了.

网友F:
这个样子是温度高或电压高,温度正常就找电压,可以芯片不加电看看,还有就是静电

网友G:
应该是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资料好抢手啊!我都还没开始下载,就被抢下了十来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资料好抢手啊!我都还没开始下载,就被抢下了十来次

sd卡价钱便宜了,所以玩家也开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带电烤的哦,烤到都发黑了,然后拿出来一样稳定显示.
楼主不带电的不算.另外虚影你查查驱动的时序波形 ...

奔牛滚滚,谢谢回复;  如果假设驱动波形不对,带电时是会不正常的,断电后,会不会是正常的呢? 请教下,对比度调节电压,是不是那两个阻值一样的分压电阻,分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样子是温度高或电压高,温度正常就找电压,可以芯片不加电看看,还有就是静电 ...

mcu5i51,谢谢回复;请教下,如果没有静电发生仪,如何自己模拟静电发生时,液晶损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应该问题不大,关键看的整体设计时的静电防护措施。有可能在加热吹风的过程中产生静电 ...

ljhtj,谢谢回复;请教下,整机的静电防护,该怎样处理呢,一直的电路都没有加这方面的防护;也是初次接触液晶;

网友H:
驱动软件再调整一下???是不是随着温度变化液晶驱动的脉冲时间需要调整呢???

网友I:
液晶需要交流驱动,不能采用直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静电的话,可以减少分压电阻或加入电容等方法加大驱动能力,可以减少外部电场的影响 ...

mcu5i51,谢谢回复;你说的减少分压电阻,你的意思是减小电阻吧?我现在的33K串33K;另你说的加电容,不知是否是在四个COM口各加一个电容下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5i51,谢谢回复;你说的减少分压电阻,你的意思是减小电阻吧?我现在的33K串33K;另你说的加电容,不 ...

串的那个33k用可调电阻,调到黑白反差合适为度(即颜色最深,背景无鬼影)

网友J:
这种属于静电,温度不会造成某个段显示而其它不显示的。温度过高的话,会整个液晶屏的段位都会有不太明显的显示。
你试试在液晶的引脚部分,包一层那种单面导电的胶纸。

网友K:
温度高的时候,湿度降低,静电更大;
静电引起,而静电又是因为温度高引起。。。

网友K:
另外,液晶屏受力变形,也可能产生这样的故障。

网友L:
应该是静电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