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只要学习C语言的 就已经可以了吧

楼主(2016-08-06):
汇编是DSP的灵魂 ,但是像我们新手只要学习C语言的 就已经可以了吧?……

网友A: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本人就没用过汇编

网友B:
学好c是基础,不过建议以后还是多学几种语言
汇编的速度快

网友C:
使用C语言与汇编语言都可以,但是C语言编程时没有汇编语言快,但是C语言编程更容易懂

网友D:
dsp最少应该就是c+汇编语言的

网友E:
要看应用了,如果只是小的设计不需要太复杂的编程,可以只学C语言,并且C语言能解决大部分的难题。

网友F:
都什么年代了,还汇编?C才是王道

网友G:
如果还强推汇编 就是误人子弟了
汇编大概某一种型号的单片机即可,

网友H:
C才方便移植 而且编程的效率高

网友B:
随着CPU的硬件速度的提高,C的执行效率可能比高手的汇编稍低一点,已经不影响大局了

网友D:
看你做到什么程序,若简单 C足够

网友E:
一般都是要学习汇编语言的,这样才能发挥DSP的潜力

网友I:
现在随着编译器的日益强大,C的效率也越来越高,如果没有特殊要求C基本上可以完全代替汇编,并且C的编程过程也要轻松很多相对汇编而言

网友F:
不懂C和汇编,怎么可能做好DSP?那个可是追求效率的东西

网友J:
初学者先用C语言,上手之后汇编效率会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的诚恳意见,克服畏难持续学习C 中……结贴

网友K:
dsp的处理还是汇编和C语言的。

网友K:
现在的处理速度很快了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