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一般使用T1来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2016-08-06):
单片机为什么一般使用T1来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A:
如果工作在方式0,方式1、方式2 的话,51单片机的T0、T1都可以做波特率发生器(一般是方式2做波特率发生器)。但是T0可以工作在方式3,T1不能工作在方式3。这种情况下,只能用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B:
嗯,T1 的资源TF1、TR1给了t0,t0工作在方式3,可以当做定时器、计数器用。

网友C:
是的,而如果用t0做波特率发生器,因为T1不能工作在方式3,方式3就没法用了。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明白了,单片机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D:
你好,如果需要技术上的支持请加我QQ: 316672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