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8-06):
电路板山的一个两脚的贴片芯片。万用表在二极管档,黑表笔在左端,测量两表笔之间电压为0.406V;红表笔在左端,测量两表笔之间电压为0.58V

网友A:
贴片式的电解电容   原来长成这个模样   以前没有用过   长见识了

网友B:
电解电容   还有这种封装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长见识了   楼主

网友C:
电容的,淘宝搜搜有的。

网友D:
拜托,这极有可能是二极管!

网友D:
CMR1U-01M
CENTRAL SEMICONDUCTOR公司的超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