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比较下列各种传感器的灵敏度

楼主(2016-08-06):
电阻应变片、压电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

网友A:
金属应变片和半导体应变片都是基于压阻效应,也就是受到压力时其电阻值会发生变化,但半导体应变片的灵敏系数比金属应变片要大很多,用于大信号输出的场合,一般直接运放放大即可,但是机械强度低,受温度影响大,只有一段范围线性较好。金属应变片机械轻度高,灵敏度低,成本也低,一般接成电桥形式放大.

压电式传感器是基于压电效应的传感器。是一种自发电式和机电转换式传感器。它的敏感元件由压电材料制成。压电材料受力后表面产生电荷。此电荷经电荷放大器和测量电路放大和变换阻抗后就成为正比于所受外力的电量输出。压电式传感器用于测量力和能变换为力的非电物理量。它的优点是频带宽、灵敏度高、信噪比高、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和重量轻等。缺点是某些压电材料需要防潮措施,而且输出的直流响应差,需要采用高输入阻抗电路或电荷放大器来克服这一缺陷。

把被测的机械量,如位移、压力等转换为电容量变化的传感器。它的敏感部分就是具有可变参数的电容器。其最常用的形式是由两个平行电极组成、极间以空气为介质的电容器。

电容式传感器较电阻式传感器、电感式传感器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其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也有缺点存在,下面我们就对电容式传感器的优缺点进行整合:
优点:价格便宜、实惠;灵敏度高、准确性好;结构简单;恶劣环境下也可适用;温度稳定性好;具有平均效应;动态响应性好;过载能力强。
缺点:输出非线性;寄生电容、分布电容的灵敏度、测量精确度易受影响,不稳定;连接电路较复杂。

〓◆ 传感器及实用检测技术 249页 69.4M 高清书签版 ◆〓
〓◆ 传感器相关专辑 10册 163M ◆〓
〓◆ 传感器电子制作DIY(54例) 295页 20.2M 清晰书签版 ◆〓
〓◆ 图解 传感器应用技巧141例 210页 14.8M 高清书签版 ◆〓
〓◆ 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应用实例 468页 高清晰pdf + 书签 ◆〓
〓◆ 传感器及其信号调理技术 257页 27.4M 高清书签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应变片和半导体应变片都是基于压阻效应,也就是受到压力时其电阻值会发生变化,但半导体应变片的灵敏系 ...

感激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