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上MAX485以后,STC单片机串口就不能使用了,为什么?

楼主(2016-08-06):
烧录就是用的P3.0, P3.1,也就是网络号中的TTL_RX_P 和 TTL_TX_P .
电路中焊接了MAX485,导致普通串口不能连接到单片机,当把MAX485取下后,单片机串口正常使用,为什么?

MAX 不就是一个硬件接口么?为什么不能工作?
485A1, 485B1暂时还没用过,只是发现单片机不能烧录,起初还以为单片机坏了!后面换了几个也没有反应,才想到取下MAX485方正常。
是哪个的问题?
求指导!

网友:
毫无疑问,
这是你的错误,
这不是STC的错误。
外接芯片干扰了STC单片机的串口

STC单片机串口  负载过重啊。

网友A:
就好像你老板叫你一天上班16小时,你顶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好像你老板叫你一天上班16小时,你顶得住吗???

我说的是如何解决?不是说谁的问题。

我看别人做的,都是有串口接口,也有485接口,而且同时可以用。
只是人家用的是ST 的单片机而已,难道咱自己的STC 就不行么?

肯定是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B:
不要怪STC

网友C:
可以试试将TTL_RX接个上拉电阻。
额,也许说错,单片机引脚应该可以设备上拉输入。
我怀疑是,因为485芯片一直处于接收状态,而A,B可能正好是“0”信号,这样485芯片就将TTL_RX引脚拉到低电平了。即使MAX232传来的是高电平信号也不行。

看图上485B1接电阻到地了,最好将485A1接电阻上拉,这样使485总线的空闲电平变为高电平。

网友D:
连问题都描述不清楚的,什么叫STC的串口不能用了?
不过可以猜出你的意思,你的接口有二个,一个是STC的串口引出,一个是485信号引出。
你知道逻辑冲突的事情么?如果2个输出信号接在一起,怎么办?一个输出0一个输出1,不就打架了?
人家可以用,是因为人家做了线与的处理。

网友:
485的TX和单片机串个压降低的二极管应该就行了

网友E:
A  B上拉不对

网友F:
单片机发送和接收端加控制方向二极管试试,下面这个是别人wifi模块板子的图

网友G:
我一般在485端用接口转换器,网上有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在485端用接口转换器,网上有卖的.

485 的re端接MCU 的I/O,这样就能控制读还是写操作,应该是从原理图就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485 的re端接MCU 的I/O,这样就能控制读还是写操作,应该是从原理图就错了

485参考原理图

网友H:
断开R230 试试?

网友I:
本人习惯TXD和RXD上串联200R的电阻,不然直连485后不能下载

网友J:
应该是相互冲突,在烧写时候,485接收发送不停的切换,干扰了烧写。如14楼所说断开R23,试试。

楼主:
我就觉的就不能说STC, 跟STC一点关系都没有, 肯定是硬件哪里的问题。
我看到别人做的,都是串口跟485可以同时用。

有人说不需要用一个IO来来控制485的发和收,直接用个PNP的三极管搞定,自动控制。
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让他们同时用么?

网友K:
485是半双工,串口是全双工.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