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9466)PSoC1 不接外部晶振能工作吗

楼主(2016-08-06):
(CY8C29466)PSoC1 不接外部晶振能工作吗

网友A:
可以接外部 32KHz 的晶振

网友B:
晶振可以为内部提供 32K 的低速时钟, 同时也可以通过 PLL 电路生成一个 23.986 MHz 的高速时钟, 供系统使用。

网友C:
嗯,具体可以参考 AN33200

楼主:
请问如不用可以吗,如不用编程又要如何设置呢,谢了

网友D:
不使用也可以。

网友E:
嗯,如果对芯片的 IMO 和 ILO 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晶振。

网友F:
出场芯片的默认设置就是使用内部的 IMO 和 ILO。 在 Designer 里面只要将 PLL mode 设置为 Disable, 32K_Select 设置成 Internal 就可以。

楼主:
是否一定都要进行:出场芯片的默认设置就是使用内部的 IMO 和 ILO。

楼主:
在 Designer 里面只要将 PLL mode 设置为 Disable, 32K_Select 设置成 Internal 就可以。

楼主:
好的,我明天去单位试一下,多谢各位大侠了哈,结贴了先

我司官网上,有多篇技术**,就是STM32、MSP43032.768晶振的搭配使用问题。
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和工程师长期互动深入交朋友。
楼上兄弟,如果需要免费的样品,您致电我公司,就说是21IC网看到的。
少许样品,我司是免费的。32.768KHZ8M的,因为是常见频率点,我司备有现货的。
诚意和各位工程师交朋友。样品和技术支持,也许能帮到您

32.768KHZ DT-26  (175.03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