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000在AD、EPWM都运行的情况下,发热多少算是正常

楼主(2016-08-06):
大家好,想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就是DSP2000在AD、EPWM都运行的情况下,发热多少算是正常

楼主:
我的F2808在运行时有点微热,用手感觉大约40多度,这算正常吗?

网友A:
什么样的发热是致命的呢或长时间运行有影响的呢?

网友B:
个人觉得40度很正常了  当时我用作电机控制的时候也发热

网友C:
还有就是AD输入信号是否嵌位  PWM波输出是否隔离

网友D:
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先看下有没有串联电源的,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E:
感觉发热25到45度之间都应该是正常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芯片的发热问题是很头疼的问题的,做硬件开发的都会遇到的

网友F:
这个有可能是焊接问题导致,不过按楼主所说的发热程度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要发烫就

网友G:
这个2000的不会产生多么大的热量。

网友G:
看看你的电源模块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