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加负载立马就降下来了

楼主(2016-08-06):
有没有人用过5V转正负48V的开关电源芯片,模拟话机用的输出30mA就够了,选了TI的LM5001,空载可以输出正负48V,但是一加负载立马就降下来了,

网友A:
这个落差太大了,我帮你问问专家

网友B:
去提官网试试 那个设计软件的。

网友C:
5V直接转到48V的,电压差的确很大的,受负载一点影响,压差的变化是很明显的

网友D:
要不在48V的输出端接一个电压跟随器的试一下的看可不可以解决的吧

网友E:
输出正负两种电源的芯片   用的不是很多   楼主   这一块   最好还是到TI的官网上去找找看   应该有吧

网友F:
电压的压差的确太大的,驱动上跟不上的

网友G:
对于 BOOST 升压过大, 确实电路的稳定性会受影响.
但是电压跌落的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应该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包括电感的选择

从资料看, LM5001 可以开关电流达 1A, 对于 正负48V 这样的范围, 富余并不大

网友H:
才1W而已,还是从L,F,反馈回馈零极点去考量解决。

网友I:
负载的过大?

网友I:
这个空载之后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