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PWM和中断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06):
打开相应中断使能可以吗

网友B:
不能吧。
定时器还有的吧。

网友C:
完全无压力
定时器不是好几个呢么

网友D:
保障系统安全的。
分时用的话也未尝不可的,不过定时器的多呢,还是分开用的好

网友E:
这个怎么能同时配置呢。

网友E:
定时器的就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