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求助为什么使用定时器输入捕捉中断就会HardFault

楼主(2016-08-06):
我使用STM32F205的TIM3定时器输入捕捉功能用于接收红外信息,程序运行后有时会进入HardFault。在keil中定位到出错位置为TIM3_IRQHandler中断程序,求解导致出错的原因。#define IR_ARRAY_NUM                                                        200
#define High_level                                                                0x80000000
unsigned char first_edge = 0;
unsigned char cap_flag = 0;
unsigned int irTime[IR_ARRAY_NUM] = {0x00};
unsigned short irCount = 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1)!= RESET)
        {

                        if(first_edge == 0)
                        {
                                first_edge = 1;
                                cap_flag = 0x4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SetCounter(TIM3,0);
                        }
                        else
                        {
                                if(cap_flag == 0x40)
                                {
                                        cap_flag = 0x80;
                                        if(irCount < IR_ARRAY_NUM)
                                        {
                                                irTime[irCount] = TIM_GetCapture1(TIM3);
                                                irCount++;
                                        }
                                        TIM_SetCounter(TIM3,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
                                else if(cap_flag == 0x80)
                                {
                                        cap_flag = 0x40;
                                        if(irCount < IR_ARRAY_NUM)
                                        {
                                                irTime[irCount] = TIM_GetCapture1(TIM3)|High_level;
                                                irCount++;
                                        }
                                        TIM_SetCounter(TIM3,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
                        }

                TIM_ClearFlag(TIM3,TIM_IT_CC1);
        }
}

网友A: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SetCounter(TIM3,0);
把这2句先注释掉看看;

观察下出现错误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T ...

还是会进HardFault中断,概率跟原先比相差不大,我想问下,注释这两句的原因。TIM3初始化为下降沿检测,输入的引脚没有波形的时候为高电平,我想从第一个波形就开始记录数据。

网友B:
我怀疑问题在
irCount++;

这个变量不断的 ++, 却不加以限制.
irTime[irCount] =...
那么超出 IR_ARRAY_NUM 后导致错误.
不妨先改成
  if (++irCount >= IR_ARRAY_NUM) irCount = 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会进HardFault中断,概率跟原先比相差不大,我想问下,注释这两句的原因。TIM3初始化为下降沿检测, ...

你这个tim3还有用到其他的功能吗

网友D:
严重怀疑数组越界导致的问题。

irTime[irCount] 确认下这个东西。

网友E:
应该是溢出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tim3还有用到其他的功能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