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中断中如何调用SVPWM中的值

楼主(2016-08-06):
请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我传值不成功

网友A:
开个定时器更新好了;

楼主:
void TIM2_IRQHandler (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1->CCR1 =3598;
                TIM1->CCR2 =(V->Tc)*99;
//                TIM1->CCR3 =Tc;
        }
}
V-Tc改成c。。。

楼主:
改了后依旧不行,请大虾指点江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定时器更新好了;

在中断里面没法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