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0518的VREF可以设置吗?

楼主(2016-08-06):
请问 M0518的VREF可以设置吗?

网友A:
这个是由外部电压决定的,怎么设置呢?

网友B:
手册中应该有个参考电压范围的,在范围内接个电压就OK了。

网友C:
最大到Vcc,一般也就接个VCC,对最小电压,是有要求的。

网友D:
他这个参考电压设置,有两种模式,可以设置为Avdd或者外部电压,然后就不用你连线VDD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参考电压设置,有两种模式,可以设置为Avdd或者外部电压,然后就不用你连线VDD了。 ...

其实这个做的有点多余了,外部直接接avdd就好了,一般芯片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做的有点多余了,外部直接接avdd就好了,一般芯片都是这么设计的。 ...

好像只有新唐的片子是这样的,其他家的芯片,都没这么设置。好像还有PIC

网友G:
我习惯的做法是,不管内部寄存器如何连接,外部vref都链接avdd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习惯的做法是,不管内部寄存器如何连接,外部vref都链接avdd的。

确实是,这是个很好的习惯。除了高精度的场合,一般vref都接avdd的。

网友I:
设置这个没有意义,楼上说的对,直接接vref就好了。真用外部参考电压,也不用这些芯片的。

网友J:
我觉得测试小线号有用,可以提高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