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 M0518的VREF可以设置吗?

楼主:
请问 M0518的VREF可以设置吗?

网友A(2016-08-06):
你说的是什么设置,是可以选择内部参考还是外部。

网友A:
ADC 控制器框图里面看看画的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只有一个通路,那就是没有选择,如果有个内部的,那就可以选择。

网友B:
看手册啊,看看手册上说的有几个选择,051的是没得选,只能外置的参考。

网友C:
不能吧,看看用户手册里的结构图。

网友D:
看手册里的图,和描素,哪个选择位就是选择这两个的,你可以设置两个不同的参考,然后通过软件来选择。
如果你选择了AVdd,那么Vref就可以用作其他功能,比如ADC_7,
同城AVDD跟VCC电压一样。

网友E:
#define SYS_GPA_MFP_PA7_Vref        (1UL<<7)            /*!< GPA_MFP PA.7 setting for Vref */
#define SYS_ALT_MFP_PA7_Vref        NULL                /*!< No ALT_MFP setting for PA.7 */
#define SYS_ALT_MFP1_PA7_Vref       NULL                /*!< No ALT_MFP1 setting for PA.7 */
#define SYS_ALT_MFP2_PA7_Vref       NULL                /*!< No ALT_MFP2 setting for PA.7 */
#define SYS_ALT_MFP3_PA7_Vref       NULL                /*!< No ALT_MFP3 setting for PA.7 */
#define SYS_ALT_MFP4_PA7_Vref       (1UL<<14)           /*!< ALT_MFP4 PA.7 setting for Vref */

网友E:
官方的例程貌似没有给个使用选择的地方。

网友:
如果不设置默认应该是GPIO的功能吧,然后就是用AVdd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