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工程模式如何编程

楼主(2016-08-06):
大家好!想编一个程序:开机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关机后长按某键并开机进入工程模式,就是能分别进入两个不同的程序,请朋友们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手机就是这样的啊,单按开机进入正常系统,按开机再同时按下键就是工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就是这样的啊,单按开机进入正常系统,按开机再同时按下键就是工程模式 ...

不知是如何实现的?尤其是在51单片机中。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是如何实现的?尤其是在51单片机中。谢谢回复!

软启动检测,就是单片机一直在待机状态,中断按键唤醒系统执行

楼主:
changle11sdo5您好!while(po1);写在main函数前面吗?如果是这样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检测,就是单片机一直在待机状态,中断按键唤醒系统执行

kk118a您好!怎样实现软启动检测?我用的是51单片机。谢谢!

网友B:
whlie(!KEY)
{
    delayms(100);
    i++;
}
根据 i 的值来判断开机键按了多久,达到长按标志位后立个Flag,然后进入相应的程序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C:
其实应该都是在开机的时候去检测:
如按下时间少于1S,那么认为是正常开机;
按下时间大于2S,那么认为是要进行工程模式;

网友D:
工程模式是啥啊

网友E:
其实就是开机的时候判断按键状态,然后调用不同的函数。

网友F: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来问,你自己思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lie(!KEY)
{
    delayms(100);

谢谢您柏谕!

网友G:
就是检测一个按键IO的状态,来翻转你的系统状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