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芯片。12V输入,正负24V输出。

楼主(2016-08-06):
正负24V分别能带载300MA电流。大家能否推荐个芯片。

楼主:
跪求大家指点。

网友A:
用DC-DC升压芯片CN5120.  CN5120工作于DC-DC模式,可以实现12V输入,输出升压到24V. CN5120工作于Flayback模式, 可以输出-24V电压.
CN5120是电流模式固定频率升压或Flyback直流-直流转换控制集成电路。CN5120的输入电压范围是4.5V至32V,外围元器件少,应用简单。
CN5120内部包括带隙基准电压,330KHz的振荡器,电流模式控制单元, 芯片关断电路,软启动电路和栅极驱动电路等。电流控制模式提高了系统的瞬态响应,简化了回路补偿。芯片内部的软启动电路减小了上电时的浪涌电流。其他功能包括芯片关断功能,输出过压保护功能,内置5V电压调制器和斜坡补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DC升压芯片CN5120.  CN5120工作于DC-DC模式,可以实现12V输入,输出升压到24V. CN5120工作于Flayback模 ...

这个芯片是哪家公司的。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DC升压芯片CN5120.  CN5120工作于DC-DC模式,可以实现12V输入,输出升压到24V. CN5120工作于Flayback模 ...

我这么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楼主:
大家有这样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B:
电源模块可以吗

楼主(2016-10-13):
引用 网友A:
用DC-DC升压芯片CN5120.  CN5120工作于DC-DC模式,可以实现12V输入,输出升压到24V. CN5120工作于Flayback模 ...

这个芯片,型号是否正确啊。我没有找到,能否提供这个芯片的资料,是TI的,还是LT的。求指点。

网友C:
设计不要指望用某一款芯片,按照参考设计就能实现你的要求,除非很简单、很通用的能实现。芯片只是实现你的需求的一个功能很强的积木而已,要搞清楚电路原理。

这个用LT或者TI的BOOST控制器,需要变压器或者耦合电感接成flyback形式就能实现,应该来说能实现这个功能的片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