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高手指点小弟,问题比较多,我是单片机新手矩阵键盘...

楼主(2016-08-06):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问题比较多,我是单片机新手,不知道该怎样改动,搞了一周了,很乱*//*程序:功能要求:按下矩阵键盘按,键串口助手显示键值,P0口接的4*4键盘,P1口接的3*3,P1.7接的独立按键。*/
/*问题:键盘显示值不全,并且相同按键第二次按下后不再显示键值,去掉我加的flag判断语句后,串口就会一直刷新键值;没有按键按下时,也会发送。*/
/*  P0.0--P0.0.3是行 0.4--0.7是列, P1.0--1.2行 1.3--1.5列*/ 现在注释了4*4程序后,3*3只显示一部分。/*硬件电路图已经附加,希望大家帮忙看看,能否发我一个程序,串口显示矩阵键盘按键值*/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后面所有的uchar,均为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宏定义,后面所有的uint,均为 unsigned int

uchar i,j;
static uchar flag;                                    //定义一个静态的全局变量,用来存储键值,进行比较相同不打印
uchar num;                                                                 //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 num;
sbit key3 = P1^7;                                     //将P1.7定义为key3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独立按键P1.7 */
uchar keyscan3()
{
//        while(1)
//        {
                if(key3 == 0)
                {
                        while(key3 == 0);
                        delay(10);
                        SBUF = 0X25;
                        while(!TI);
                        TI = 0;
                }
//        }

}

/*4*4矩阵键盘P0口,扫描函数*/
/*
uchar keyscan1()
{
        uchar temp;

        P0 = 0xfe;                                                                       //1111 1110   第一列线输出一个低电平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1111 1110 & 1111 0000 = 1111 0000 =0xf0
        while((temp&0xf0) != 0xf0)                                                       //当有按键按下,则P0值发生改变,
        {
                delay(5);                                                                      //延时ms
                temp = P0;
                temp = temp & 0xf0;
                while((temp&0xf0) != 0xf0)                                               //
                {
                        temp = P0;
                        delay(5);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 = 0;  break;
                                case 0xde:num = 1;        break;
                                case 0xbe:num = 2;        break;
                                case 0x7e:num = 3;        break;

                        }

                while(temp != 0xf0)
                        {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
                }
        }
        P0 = 0xfd;                                                            // 1111 1101         第二列线输出一个低电平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0xf0)
{
        delay(5);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0xf0)
                {
                        temp = P0;
                        delay(5);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 = 4;        break;
                                case 0xdd:num = 5;        break;
                                case 0xbd:num = 6;        break;
                                case 0x7d:num = 7;         break;

                        }

                while(temp != 0xf0)
                        {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
                }
}
        P0 = 0xfb;                                                                         // 1111 1011  第三列线输出一个低电平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0xf0)
{
        delay(5);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0xf0)
                        {
                                        temp = P0;
                                        delay(5);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 = 8;        break;
                                case 0xdb:num = 9;        break;
                                case 0xbb:num = 10; break;
                                case 0x7b:num = 11; break;
                        }

                while(temp != 0xf0)
                        {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
                        }
}
        P0 = 0xf7;                                                                                // 1111 0111 第四列输出一个低电平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0xf0)
{
        delay(5);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0xf0)
                {
                        temp = P0;
                        delay(5);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 = 12;        break;
                                case 0xd7:num = 13; break;
                                case 0xb7:num = 14;        break;
                                case 0x77:num = 15; break;

                        }

                while(temp != 0xf0)
                {
                        temp = P0;
                        temp = temp&0xf0;
                }
                }

}
                return num;
}
  */

/*P1口接3*3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2()
{
        uchar temp2;                                                   //局部变量temp
        P1 = 0xfe;                                                   //矩阵键盘接在P1口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1111 1110 & 1111 0000 = 11110000 =0xf0
        while(temp2 != 0xf0)                                   //当有按键按下,则P1值发生改变,
        {
                delay(5);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while(temp2 != 0xf0)                                //二次判断
                {
                        temp2 = P1;
                        delay(5);
                        switch(temp2)
                        {
                                case 0xee:num = 0x16;  break;
                                case 0xde:num = 0x17;        break;
                                case 0xbe:num = 0x18;        break;
                        }

                while(temp2 != 0xf0)
                        {
                                temp2 = P0;
                                temp2 = temp2 & 0xf0;
                        }
                }
        }
        P1 = 0xfd;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while(temp2 != 0xf0)
{
        delay(5);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while(temp2 != 0xf0)
                {
                        temp2 = P1;
                        delay(5);
                        switch(temp2)
                        {
                                case 0xed:num = 0x19;        break;
                                case 0xdd:num = 0x20;        break;
                                case 0xbd:num = 0x21;        break;
                        }

                while(temp2 != 0xf0)
                        {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
                }
}
        P1 = 0xfb;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while(temp2 != 0xf0)
{
        delay(5);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while(temp2 != 0xf0)
                        {
                                        temp2 = P1;
                                        delay(5);
                        switch(temp2)
                        {
                                case 0xeb:num = 0x22;        break;
                                case 0xdb:num = 0x23;        break;
                                case 0xbb:num = 0x24;   break;

                        }

                while(temp2 != 0xf0)
                        {
                                temp2 = P1;
                                temp2 = temp2 & 0xf0;
                        }
                        }
}

                return num;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一
        SCON = 0x50;                                                //允许接收数据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更新SBUF寄存器*/
void send(uchar dat)                    //把dat里面的值送到SBUF寄存器,发送数据
{
        static uchar flag =100;
        if(dat != flag)                                                         //判断,按键相同不打印     //我把则条语句删了后,串口一直刷新,依旧有部分键值不显示
        {

                SBUF = dat;
                flag = dat;
                while(!TI);
                TI = 0;                                                                //串口标志,软件清零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temp;                                                                 //定义P0口按键变量
       uchar temp2;                                                         //定义P1口按键变量

        init();
        while (key3 != 0)
        {
                delay(10);
          key3 = keyscan3();
        }

while(1)
        {

                        j = keyscan2();                               i = keyscan1();                                  // 调用4*4键盘函数
                        delay(100);
                         send(i);

                    j = keyscan2();                                          // 调用3*3键盘函数

                    send(j);
                     s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