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新手求助一下

楼主(2016-08-06):
本人现在大三, 正在学习单片机中, 但是现在需要一点帮助,求助于各位大神。
我手上有一块板子,是通过一个滑动变阻器接受电压信号转换为模拟数字信号,芯片为STC11F04E,我该怎么写代码从ADS2048芯片上接受已经转换的数字信号,并在显示器上或者电脑上读取出来。
我各种知识都是半吊子所以现在在努力学习中,这次想先求助,谢谢了。

网友A:
我看到STC单片机好像没有像IIC或者 SPI的接口,而你说的ADS2048我也没有在网上找一相应的资料。

其实你要做的首先是使用STC的GPIO模拟出ADS2048的操作时序,然后通过STC的串口将数据传输到电脑上来(电脑上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STC单片机好像没有像IIC或者 SPI的接口,而你说的ADS2048我也没有在网上找一相应的资料。

其实你要 ...

  不好意思   这里打错了  是ADS12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测,STC都可以模拟IIC或者SPI

    可是我写不出来    能不能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手册都有模拟IIC或者SPI

好的  我去找找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