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继电器老化测试方案

楼主(2016-08-06):
在现在很多电子行业,大家都会用到继电器,继电器的好坏对我们的产品质量、客户对产品的认可度非常重要,如何把控采购的继电器的质量呢?下面咱们来搭建一个简单适用的继电器老化测试方案,由于焊接水平有效,时间紧迫,临时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电路,美观不必关注,只关注下简单原理即可,如下图所示:

楼主:
测试继电器为12V 1A的,供应商给了9个样品继电器,测试频率为10HZ,测试电流为280MA,测试时间为连续测试48h,测试次数大约为100万次,测试结果表明此继电器触电闭合状况良好,此方案可作为中小型工厂继电器老化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继电器为12V 1A的,供应商给了9个样品继电器,测试频率为10HZ,测试电流为280MA,测试时间为连续测试48h ...

老乡有原理资料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如果你只是空载测试吸合,10HZ 48H 恐怕还有点不够
需要带载测试

楼主:
带载测试,无触电吸收电路,触电电流为280MA,

楼主:
本来想安装标称値1A电流来测的,但是需要同时测试9个继电器,负载电阻没有合适的,合适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就轻载测试了

网友C(2017-09-04):
继电器寿命不就差不多100w次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安装标称値1A电流来测的,但是需要同时测试9个继电器,负载电阻没有合适的,合适的数量也没那么多, ...

用电子负载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子负载仪试试

没钱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