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个施密特有何区别?

楼主(2016-08-06):
如图,有何区别?
通过什么架构演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施密特?还歹也参考555

一个叫同向施密特,一个叫反向施密特!

楼主:
两三极管射极耦合,那是施密特本人发明的施密特,但是后人叫的施密特,指的能实现同样的曲线就行了。

二楼显然没见过两三极管射极耦合的施密特,两支真空管的就更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施密特?还歹也参考555

参考555?知道施密特电路哪年提出来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发明史,我说的原理

别说集成电路,在晶体管还没有发明出来,只有真空管的时候,就有施密特电路了。真空管施密特电路的原理,和现在的施密特电路原理,完全相同。

网友C:
史密特触发电路,有它的原型结构,以及最初的发明电路。现在早已把具有滞迴曲线特性的电路,往往都称为“史密特”。它可由多种原理电路构成,而不局限于所熟悉的某一种。
最值得参考的不是晚些时候的555,而是更早的俩3极管甚至更早的电子管电路。如此便与科技史发生关系了。

楼主:
关于施密特传输特性的测量

如果没猜错的话,大伙是这样直接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扯发明吏,从两段回复可以看出,你是以为我说施密特参考了555。
可我只是说楼主研究施密特时就参考55 ...

仔细看看楼主在15楼贴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扯发明吏,从两段回复可以看出,你是以为我说施密特参考了555。
可我只是说楼主研究施密特时就参考55 ...

要是说你班门弄斧,你肯定不高兴。
此帖中发言的连你一共五人,从五人发言看,事实如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施密特传输特性的测量

如果没猜错的话,大伙是这样直接测的:

从小信号分析看,内部带有个正反馈机理,可以扩展带宽,正反馈太强,必带来振荡。这种架构在IC用得挺多的,可以用来扩展频响。IC或三极管电路中,必有一个MILER效应,是一个负反馈,降低带宽,通过这种部分降低MILER。

网友E:
这就是个简单的运放电路,运放电路就好比一个杠杆系统,虚短虚断的那点位就好比是支点,你要设置的输入变量就好比是你让杠杆的一端运动,还是让杠杆的支点运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