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软件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16-08-06):
STM32f103系列的板子,程序编写完后编译无错误,但是一打开Debug的时,在主函数当中没有出现,黄色的箭头,程序无法运行了!但是之前用寄存器的方式写GPIO有关的程序时,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不行了,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就只在反汇编页面中显示黄色箭头,主函数中不显示黄色箭头了,程序无法运行了,求救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少,不好判断问题,只能提供你一个线索:反汇编中的指令“BKPT 0xAB”是“半主机(semihosting)”功能的触发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