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滤波器时为何要先进行特性阻抗选定

楼主(2016-08-06):
为什么LC滤波器时要先进行特性阻抗选定,是要进行阻抗匹配吗?如果是进行阻抗匹配,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A:
未必是阻抗匹配,可以与Q值相关。

网友B:
滤波器所接阻抗,势必直接影响滤波特性一一带宽与衰减。
因此,给定特性滤波器的设计,必定依据条件阻抗进行。
所以,当实接阻抗与设计不符时,滤波特性也就不符设计(或规定)了。
因此,欲使电路特性满意工作,端接阻抗与滤波器额定(设计规定)阻抗一致一一称为阻抗匹配,是必须的。

与特性阻抗的匹配,只是其一特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器所接阻抗,势必直接影响滤波特性一一带宽与衰减。
因此,给定特性滤波器的设计,必定依据条件阻抗进 ...

有说设计LC滤波器时就先设定好LC滤波器的特性阻抗,再根据截止频率计算出L,C,如果所连接的负载不一致,那滤波特性不是就达不到么?

想请问一下在给给后级电路添加LC 滤波时,应该什么步骤去计算L和C的值?

网友B:
你的提问没有多少意义,对于一个相当专业的技术分类,还是去找本〈LC滤波器设计〉专业书学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说设计LC滤波器时就先设定好LC滤波器的特性阻抗,再根据截止频率计算出L,C,如果所连接的负载不一致, ...

“给后级电路添加LC 滤波时”
这句听上去好像是要在直流供电电路中增加一节LC滤波。
这和阻抗匹配可差得太远了。

网友D:
就是一个Q值问题 。

网友D:
关于无源滤波器的数据设计手册多如牛海,在上世界50-60年代很流行。日本人也写过。都是有流程化的滤波器设计。归一化设计。图表很详细。

网友B:
已知R,再来一个L/C或L/R,再配上欧米伽w,岂不是就迎刃而解了么。

网友E(2018-12-29):
振荡或放大电路,LC的选择不是频率对了就算,还得看电压!
滤波器不是传输线,滤波网络跟负载或电路的连接也是紧密的,纵使阻抗不配,反射啊驻波啊甚么的应该不会有,不过,滤波器能够 “干得好,吃得少”,不就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