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无线传输单指令发射接收用电池距离10米内,什么方案最省电

楼主(2016-08-06):
一个项目,传感器端检测到信号,发射一个简单的指令给接收端,但两端都用电池,什么传输方案最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用ASK,接收用省电型超再生,全部三极管设计。

发射用纽扣电池,接收用4节5号电池,一天200次左右,能用一年以上吗?

网友B:
usb鼠标那样的?

网友C:
可以半年,固定发射间隔时间时可以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半年,固定发射间隔时间时可以一年

可以600毫秒检测一次,问题是发射和接收怎么同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600毫秒检测一次,问题是发射和接收怎么同步呢

这么频繁~~~ 你得准备多大的电池了 ....

网友E:
楼主,我们公司做的无线模块,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用一颗CR2032的电池,基本能用3~5年,如果有兴趣的话,请邮件联系: fittan@vip.sina.com

下面链接,是我们的RF模块的介绍性资料,呵呵。
http://pan.baidu.com/s/1gfqIVtx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射用纽扣电池,接收用4节5号电池,一天200次左右,能用一年以上吗?

如果一天只有200次的话,用10年都没有问题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频繁~~~ 你得准备多大的电池了 ....

600毫秒是响应时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600毫秒检测一次,问题是发射和接收怎么同步呢

发射端的功耗好说,只是接收端难搞些,因为接收机需要一个唤醒机制,若是接收端间障性休眠与侦听,那必然存在一定功耗。不过若两边都有单片机,解决同步的问题的话,接收端的功耗也就容易解决了,在数据包里加入时隙信息就可以了,但这只适合定时发送信息的策略,若发送端有突发的信息必须发出的话,那接收端无法响应。总而言知,工作机制需要就信号传输的时效性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