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开帖讨论下ATT7022E三相芯片(FFT及谐波分析)

楼主(2016-08-07):
最近在做项目,用到7022eu这个芯片,因为之前用过同厂家的单相7053,这个三相芯片用起来还算是得心应手吧,目前为止一些常用的电参数都调试校正ok了,

后面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1,关于电压,电流波形数据采样的,不是很明白?因为我需要一个周波采样64/128/256点 送tft屏显示?

是读取ADC通道采样寄存器么?读出来的是19bit的数据,该怎么处理?是这样的么?
问题1 后来仔细想了想,显示波形的去实时读取adc寄存器的可行性太低,这涉及到采样速率,和spi读取速率,以及dma传输等等,所以就借助于7022的同步采样,读取7022的 1024x16bit缓存里面的数据,送tft显示,具体还有待进一步 码砖 测试,回头上测试效果。。。(已解决)
2,就是谐波数据分析,欢迎讨论。。。
咨询过技支后,告知流程大概如下,(目前还在研究FFT中)(已解决)
/***********************************************************************/
1、  谐波分析>21次,需要128点FFT分析,ATT7022E只能采用手动模式;
2、  校表参数寄存器01H bit8 bit9配置为00,femu配置为1.8M;
3、  0xC9写入0x005A,使能SPI写操作
4、  0xC5写入0x01,设置为手动方式;
5、  0xC4写入同步系数,根据线频率计算:D=14400/Fin;
6、  0xC5写入0x03,启动同步数据缓存;
7、  等待数据缓存完成(延时50mS或者查询0x7E写指针);
8、  读取采样数据(读取0x7F);
9、  对数据进行抽取,每隔7个数据抽一个,按顺序组成Ua\Ub\Uc\Ia\Ib\Ic\In
10、             FFT变换
11、             对数据进行增益系数调整。
12、             如需下一次操作,先关闭同步采样功能(0xC5写0x01),即执行step2~10。

/***********************************************************************/

PS:有在调试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可以回帖发问,尽量帮助
/**************************************************************/
//以下为128点FFT结果,为方便测试,模拟构建一个含有谐波的函数(1次,2次,3次,5次)(其中FFT_N=128)
//显示用的TFT彩屏
ADataBuffDef.ADC_Voltage=1000*sin(2*PI*i/FFT_N)+150*sin(2*2*PI*i/FFT_N)+200*sin(2*3*PI*i/FFT_N)+100*sin(2*5*PI*i/FFT_N);
由上公式可算出2次谐波含有率为15%,3次为20%,5次为10%
总thd为26.92%  奇次thd为22.36% 偶次thd为15%

下面通过程序验证下吧,
对改该函数128点采样得到波形如下

FFT后的谐波含量如下图,

由上图可算出2次谐波含有率为15.01%,3次为20.02%,5次为9.99%
总thd为27.08%  奇次thd为22.54% 偶次thd为15.01%

/////////////////////////////////////////
对比数据可知,验证ok。。。

网友A:
我也准备用这个,可以留个QQ请教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用这个,可以留个QQ请教你下吗

我现在不知道adc采样通道的数据怎么处理?我要吧波形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知道adc采样通道的数据怎么处理?我要吧波形显示出来

芯片资料请详写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资料请详写阅读

怎么可能没仔细看DT,试问你能看出来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没仔细看DT,试问你能看出来什么

这个是7022E的资料里的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7022E的资料里的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

。。。请看清楚我的问题好么?
,我问的是对adc采样数据的处理,我需要提取128点/周波  的数据,打点到TFT屏 还原出来实时波形,,,是实时数据,不是有效值。。。

我做32次谐波分析用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情回复

不过现在我好像明白了点,通过设置同步系数,开启同步采样,读取0x7f的数据,出来进行FFT分析,,,思路就是这样,,,还要慢慢调试

网友B:
好像是这样

楼主:
这个 只有21次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31次的话需要设置femu=1.8M,
0xc4  需要手动计算同步系数 写入这个 寄存器

楼主:
有没有 好的  FFT 代码  ,发上来 大家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好的  FFT 代码  ,发上来 大家玩玩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T%E4%BB%A3%E7%A0%81

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好的  FFT 代码  ,发上来 大家玩玩

到论坛下载站中搜索,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论坛下载站中搜索,有很多

哦,谢了哈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论坛下载站中搜索,有很多

问下  7022的基波/谐波计量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下  7022的基波/谐波计量功能?

选择基波测量时,只有基波的相关数据,没有谐波的相关数据,反之亦然

网友C(2016-11-21):
问下
1、  128次可以算64点啊、采64次32点就足够了啊?
2、  数据的负数怎么处理?读到的是补码?

网友D(2017-06-08):
楼主,请教你的ATT7053和ATT7022的程序还在么?
我现在也在做这块,碰到了很多问题,希望能借鉴下你的程序,有 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你的ATT7053和ATT7022的程序还在么?
我现在也在做这块,碰到了很多问题,希望能借鉴下你的程序 ...

做过一个7022的程序

网友:
好厉害,望尘莫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你的ATT7053和ATT7022的程序还在么?
我现在也在做这块,碰到了很多问题,希望能借鉴下你的程序 ...

这个涉及 公司机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涉及 公司机密吧

嗯,那就忽略我,之前只是想探讨下技术的。
我的ATT7053相位校准还是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那就忽略我,之前只是想探讨下技术的。
我的ATT7053相位校准还是不太对。 ...

流程 有问题吧

楼主:
按照流程,和合适的参考源  校准吧,我没用标准表,感觉挺麻烦,还不准。。。。

那个电表项目都是几年前做的,很少上来看帖子,,,现在换行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那就忽略我,之前只是想探讨下技术的。
我的ATT7053相位校准还是不太对。 ...

带我 有空 整理下  7053  和7022  吧,,,两年前用的芯片了,,,没想到后面还有 这么多遇到问题的

网友E(2017-07-12):
楼主问下那个谐波接受到的数据如何解析了?

网友E:
那ADC采集数据 如何可以转换成电压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ADC采集数据 如何可以转换成电压电流值

FFT

网友E:
有具体的FFT计算1到21次谐波的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具体的FFT计算1到21次谐波的程序么

百度很多的,,自己搜下吧

网友F(2017-10-27):
请问楼主,校表寄存器01h改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校表寄存器01h改如何设置?

手册不是说有推荐设置么。  通道根据需求

网友G:
高次谐波不准

网友F(2017-12-05):
楼主好,能帮看下流程吗?为啥测量采样数据不对

网友H(2020-08-26):
7022谐波分析求助

请问是不是将系统时钟频率提升一倍到1.8432M,自动同步功能就是固定128个点?因为采样频率正好是与预设的一倍。求知情人指教,谢谢

网友I(2021-11-18):
谢谢楼主分享,能加下QQ吗?   117570804 谢谢。想请教你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