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的晶振问题

楼主(2016-08-07):
我准备用STM32F303CCT6,  晶振用外部无源8MHZ晶振,   我看到很多STM32F3系列的DEMO板上  外部晶振两端都串了电阻,   我不知道这个电阻是不是必须的? 如果是必须的,阻值要多大?    还有就是8M晶振一起组成震荡电路的电容要多大啊?以前STM32F103上一般用22pf,  我看到现在有STM32F3系列的开发板有的用20pf, 我现在不知道该用多少?

楼主:
,急啊,在线等待!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阻串不串都可以啊,你要串的话,串个小电阻;

电容的话,要看你买的晶振,一般根据不同的晶振值有参考值;
8M的话,20PF,22PF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串不串都可以啊,你要串的话,串个小电阻;

电容的话,要看你买的晶振,一般根据不同的晶振值有参考值 ...

谢谢!

网友B:
标准的晶振电路是有那么个复杂电阻, 通常几十到几百欧姆, 可以调整晶振工作的波形和幅度.
但是通常都不接, 那样往往晶振的振幅过大甚至畸变. 但也可以调节负载电容得到改善

网友C(2017-08-04):
一般只在输出端串接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