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打样回来 发现过孔没打 不晓得么回事?求解答

楼主(2016-08-07):
其他过孔都打了  就一个dip40的椭圆形过孔没打出来,只是在底层和顶层以焊盘形式显示出来了
厂家发过来的光辉图,红色为圈内为没打出来的过孔图

二我反复检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drill表如下,有尺寸啊

pcb显示出来的过孔如下,有洞啊?

paddesigner参数如下,完美啊?

求高手解答?谢谢咯

网友A:
源文件放上来看看

网友A:
如果你给的是gerber 文件,检查gerber文件中是否有
有 那肯定是板厂做错咯

网友A:
椭圆孔,allegro 是有可能出gerber出错的 尤其是16.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孔,allegro 是有可能出gerber出错的 尤其是16.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孔,allegro 是有可能出gerber出错的 尤其是16.3版本

上传了源文件

楼主:
用的16.5的版本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16.5的版本   谢谢了

网友A:
你出的gerber有问题  或者说异形过孔导致的问题

网友A:
出完gerber 要用cam350打开看看的 检查下的